请朋友们说说这几个图标的意义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1-18):
请朋友们说说这几个图标的意义的区别是什么?
多谢了。

网友:
小的不才,解释下自己知道的:copper是用来铺静态铜皮的,一般是用来铺小面积的,copper pour是用来铺动态铜皮的,一般是用铺大面积的或整板铜皮的,hatch没用过

网友:
copper 是用来画某一小块的铜皮区(特殊情况),好比果有两个元件脚之间要走大电流你可以直接用copper来画一块相对大的铜皮连接把两个脚连接起来,当然也可以直接走线。copper pour是用来对整块板进行灌铜!hatch没用过!

网友:
用一下就知道啦,这个还需要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