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复制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9-01-18):
在一个原理图中,有两个部分是一样的,我在pcb板中布局好了一部分,可以顺便复制出来第二部分了,但是第二部分没有网络关系。需要添加网络关系,觉得麻烦。想连好线以后再复制,但是那些元器件没有标号,全是什么R*,C*的来代替的。请问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没?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啦,要是谁有的有话,期待。。。。
我们的方法是先做好一组,再贴线到另外一个芯片上

楼主:
ls的 没懂

网友:
昨天开会太急没写完,
就是先做好一组,然后对着第二组的芯片向上贴第一组的线,
其他零件在按线头去摆放零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