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制作有钻孔的焊盘?

楼主(2009-01-19):
如题,有颗芯片发热量很大,添加了一个专门接地的管脚,并且这个管脚做得像块大的铺铜,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在这块铺铜上钻一个孔,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做个封装不就得了

楼主:
对,就是做个封装,我是说在这个大的管脚上面钻个孔;看图,我想重新修改一些如图所示的封装;在65管脚上加个孔;如何操作?

楼主:
我是想焊盘做成正方形,然后孔作成圆形

网友:
单独编辑这个脚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将中间的做成一个pad,同事将这个pad用大量的过孔单独到地,其他pad不要和它连接,否则容易short

楼主:
是的,谢谢以上各位,以前弄过一次,就是先选定网络再打过孔,发现不能在焊盘上面这么搞,所以像大家请教了

网友:
可以在零件库里修改,放置pad,pad大小设定为0,只设定钻孔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尤其是biglin,你说的办法真的可以珥!!!

网友:
这个好象有很多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