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晶振不起振。(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1-19):
如题。
单片机为MSP430F149   晶振为无源两脚7.3728M  匹配电容用的是33P  在晶振两脚间并了1M的电阻。
晶振,电容,电阻,芯片 都换过了。 偶尔很小的几率能起振,但是断电重启后就又不行了。
电容换22P的试过了  也不行。
望知道的高手能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看看你晶振的参数,看它需要多大的电容才能启振呢
一般你这么配置应该可以启动的

网友:
晶振不起振,一般都是电容值配值不对.你找下那个晶体的规格书,都会写配值电容的.

楼主:
以前的板子就是这样配的  可以正常起振。
这次就是把直插的小电容换成0805的贴片的。

昨天下午又调了一下,并了个30K的电阻。 可以正常起振了。
谢谢各位关心了   呵呵

网友(2009-05-12):
直插的小电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09-06-11):
还是匹配的问题

网友:
同意还是匹配的问题

网友:
    以前的板子就是这样配的  可以正常起振。
这次就是把直插的小电容换成0805的贴片的。

    昨天下午又调了一下,并了个30K的电阻。 可以正常起振了。
    谢谢各位关心了   呵呵
引用 楼主:

要并一個30k電阻才起振?那你之前是不是也是這個數值,我想樓主並未曾找到真正的原因,晶振電路不可能前後相差太大。如果搞不清,量產時小心有問題出現。

楼主:
    要并一個30k電阻才起振?那你之前是不是也是這個數值,我想樓主並未曾找到真正的原因,晶振電路不可能前後相差太大。如果搞不清,量產時小心有問題出現。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真正原因是指导致不能正常起振的原因,  还是其他??

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板子,晶振部分离MCU有点偏远,时钟线过长。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不易起振的。
    但是如果说是受干扰的话,难道只是影响它的起振,不影响它的正常工作?因为并上30K后起振了还是比较稳定的。还没有出现不稳定的状况。

网友:
    可以把电阻都去掉试试
1M的电阻不知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有理论依据吗?还是说随便弄上去的?

网友:
    可以把电阻都去掉试试
1M的电阻不知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有理论依据吗?还是说随便弄上去的?
引用 网友B:
    一个匹配电阻,可以不用的!

网友(2009-07-24):
    再用直插电容试试看。有结果请复     谢谢

网友C:
    我碰到过不起振的,是因为谐振器质量不好,和并联的电阻没关系,那个电阻去掉一样起振,听某个芯片厂商说这个电阻是用来快速停振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完全复制拷贝别人的,
    不过很实用。
    【关于石英晶振的设计要点】
    1:如何选择晶体?
    对于一个高可靠性的系统设计,晶体的选择非常重要,尤其设计带有睡眠唤醒(往往用低电压以求低功耗)的系统。这是因为低供电电压使提供给晶体的激励功率减少,造成晶体起振很慢或根本就不能起振。这一现象在上电复位时并不特别明显,原因时上电时电路有足够的扰动,很容易建立振荡。在睡眠唤醒时,电路的扰动要比上电时小得多,起振变得很不容易。在振荡回路中,晶体既不能过激励(容易振到高次谐波上)也不能欠激励(不容易起振)。晶体的选择至少必须考虑:谐振频点,负载电容,激励功率,温度特性,长期稳定性。
2:如何判断晶振是否被过分驱动?
电阻RS常用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过分驱动晶振会渐渐损耗减少晶振的接触电镀,这将引起频率的上升。可用一台示波器检测OSC输出脚,如果检测一非常清晰的正弦波,且正弦波的上限值和下限值都符合时钟输入需要,则晶振未被过分驱动;相反,如果正弦波形的波峰,波谷两端被削平,而使波形成为方形,则晶振被过分驱动。这时就需要用电阻RS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判断电阻RS值大小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联一个5k或10k的微调电阻,从0开始慢慢调高,一直到正弦波不再被削平为止。通过此办法就可以找到最接近的电阻RS值。
3:如何选择电容C1,C2?
(1):因为每一种晶振都有各自的特性,所以最好按制造厂商所提供的数值选择外部元器件。(2):在许可范围内,C1,C2值越低越好。C值偏大虽有利于振荡器的稳定,但将会增加起振时间。(3):应使C2值大于C1值,这样可使上电时,加快晶振起振。

网友:
遇到过不起振的情况, 把两个负载电容去掉, OK

网友:
还是晶振电路起震问题

网友(2009-08-23):
    设计要点讲得精僻

网友:
    最后也没说怎么解决的啊 晕

网友(2011-10-17):
    1)单片机质量有问题;
    2)晶振质量有问题(1、漏气导致氧化
2、老化
    3、污染
    4、受到冲击,致晶片破碎)
    3)负载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可以更换外接匹配电容;
    4)PCB板受潮,导致阻抗失配而不能起振;
    5)晶振电路的走线过长,晶振两脚之间不能有走线;
6)焊接问题:焊接不实,该接地的没有焊接好;
7)外围电路的影响;

       北京晶宇兴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石英晶振专业生产商!产品系列全、频点多,工厂通过军工质量认证。若有需求,我公司可提供样品试样,提供技术支持!若需要晶振选型资料可联系我司,竭诚为您服务!
       联系人:畅先生    0755-82953689-602   13689542270    QQ:619018032     MSN:changwenbao@hotmail.com

网友D(2011-12-29):
    感谢14楼的兄弟,说的太对了,晶振不起振不外乎就里面说的一些原因,楼主的这个原因应该是过驱动造成的,加30K的负反馈电阻就可以正常起振的话,说明是内部驱动能力太强了,楼主在选择晶体的时候没有注意晶体的“Drive Level”这项参数导致的。
以前有个项目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在两端并联一颗几十K值的电阻做负反馈以消耗内部驱动器的能量就搞定了,呵呵!!后来仔细查了一下前后用的两批次晶体的SPEC,发现一个的Drive Level是10UW,另外一颗的是100UW,所以出问题了!!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不起振的,是因为谐振器质量不好,和并联的电阻没关系,那个电阻去掉一样起振,听某个芯片厂商说这 ...

这个貌似是这样,又听说助于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14楼的兄弟,说的太对了,晶振不起振不外乎就里面说的一些原因,楼主的这个原因应该是过驱动造成的,加 ...

层主很懂行啊,这个阻值怎么根据这个驱动功率算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