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ence SPB 16的详细步骤

楼主(2009-01-19):
主要参考了mininova上关于orcad16安装的讨论以及torrents.ru上的一个步骤,链接在这里 SPB16 这里是安装后,成功运行的小结,没有使用nolic法,用的是Shooters的光盘镜像内附带的办法

  • 首先获取机子的计算机名称:
在我的电脑上按右键-属性-计算机名,在完整的计算机名条目后面就是你的Host-ID,注意不包括最后的小点,例如:
    Host-ID : savor
  • 挂载第一张光盘的镜像,选择Set Up Licensing,安装License Manager,注意不要选择任何授权文件路径。假设安装在:
C:\cadence\license manager下
  • 将光盘中的Shooters目录中的License Manager复制过来,覆盖掉C盘中的对应文件。打开cadence.lic,将开头中的This_host修改为你的Host_ID,并且修改DAEMON,在后添加,如下:
    SERVER savor ID=07071982 5280
DAEMON cdslmd 5280@savor
  • 安装软件,建议全部选择,以便在后面使用Patch的时候出现找不到文件的麻烦。其中重要的是端口号为5280,Host_ID为你自己电脑的ID,其他的INSTALLINFO和CTRL文件不填,路径为空。不管Warning,一路安完。
  • 设定License Manager。
在开始-程序-Cadence License Manager-License Manager Tools,运行。需要有三点关键设置。 其一,要在Config Service中,选择正确的Path To LicenseFile,原先默认的是license.dat,这里我们选中cadence.lic,位于C:\candence目录下
    其二,在Service/License File标签下,如果没有设定CDS_LIC_FILE则需要将底部的勾勾上,若设定CDS_LIC_FILE则应为5280@savor或者C:\Cadence\License Manager\Cadence.lic。
    其三,在Start/Stop/Reread中,点击Start,再点击Reread,可以显示Using License File: C:\Cadence\license_manager\cadence.lic,即可
  • 在打补丁之前,要把c2esch.exe文件做备份,该文件在("C:\Cadence\SPB_16.0\tools\fet\bin\e2csch.exe")目录下,将其重命名为c2esch.ex_即可。
  • 运行补丁Cadence_allegro_Patch.exe,路径选择为C:\Cadence\SPB_16\tools,点击运行,直至所有补丁完毕
  • 将c2esch.ex_改回c2esch.exe。
一些可能出现的错误

  • 检查确保Cadence License Manager服务进程在运行,在控制面板-管理员工具-服务中可以查到
  • 在第4步之前mininova中还包括Setup License这一步,选择你修改过的cadence.lic,会遇到Failure,之后选择取消Cancel.
  • 如果是start successfully but Reread failed!  ,可能是你没有按照第6步,选择LMTools Ignore License File Path Environments Variable 或者是没有正确设定CDS_LIC_FILE。
  • 如果出现The procedure entry point RWSetO2K3Color could not be located in the dynamic link library RWUXThemeS.dll这样的错误,可以简单的把Tools/bin中的RWUXThemeS.dll复制到windows/system32目录下,或者修改系统变量,在Path变量中添加%CDSROOT%\tools\bin
  • 当出现下列错误:
    ERROR (LMF-02114):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LayoutPlus, version 16.0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defined as
5280@PROG;C:\ORCAD\license_manager\orcad.lic.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
    follows,
FLEXnet ERROR(-8,0,0): Invelid(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可能是你没有正确设定License,重新验证第6步就行。

附上torrents.ru中的讨论,虽然没有按照上面说的去做,但感觉却不失为一种测试你的License是否全部被验证的办法,步骤详细,用这个方法后Allegro运行正常,注意修改cadence.lic去掉Pspice basic授权。
Don't worry, hi.
First step:
1) Instaling Cadence licensing without main program.
2) Copy from ".\!CRACK by SHooTERS\license_manager\" directory two files
"cdslmd.exe" and "cadence.lic" to instalation folder
(some it is "C:\Cadence\license_manager\").
3) Open copied "cadence.lic" in editor and edit first two lines:
SERVER this_host ID=07071982 5280
DAEMON cdslmd
to
SERVER really_name_of_used_computer ID=07071982 5280
DAEMON cdslmd 5280@really_name_of_used_computer
and find and delete some lines contains "PSpice Basic" to destroy license restricts
of PSpice program.
4) Run "lmtools" to setup license service.
Open "Config Service" page and edit properties as (coresponding instalation paths):
Service name -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________Path to the lmgrd.exe file - C:\Cadence\license_manager\lmgrd.exe
________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 C:\Cadence\license_manager\cadence.lic
________Path to debug log file - C:\Cadence\license_manager\debug.log
________Start Server at Power Up - On
________Use Services - On
Push "Save Service" button to save options.
Open "Server Status" page and push "PeRFom Status Enquiry" to test licensing work.
Read execution log. If no errors found it's good ))).
Open "Server Diag" and push "Perfom Diagnostics" to run main test.
5) No errors? Very good. Reboot and make step 4 again.
____If you see "lmgrd" fault on power up startup - possible incorect license path.
____If all tests ok - go to setup main progam.

Second step:
1) Instaling main program.
On instalation ask about "License Manager Comunication" say what:
Port number - 5280
Host name - really_name_of_used_computer
Continue instalation to end process.
2) Find and rename "e2csch.exe" file ("C:\Cadence\SPB_16.0\tools\fet\bin\e2csch.exe")
to "e2csch.exe_orig". (Update patch has some errors and don't work with this file).
3) Run update patch (".\!CRACK by SHooTERS\Cadence_Allegro_Patch.exe").
Change instalation path from "c:\Cadence" to "C:\CADENCE\SPB_16.0\TOOLS" and run it.
4) After update, rename "e2csch.exe_orig" to "e2csch.exe".
5) Check "CDS_LIC_FILE" enviropment variable. It must be - "5280@really_name_of_used_computer".
If it's wrong, change it manualy from system control page.
It's all. )))

-------------------------------------------------------------
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http://kalman.is-programmer.com

网友:
提阿复杂了

网友:
终于有不用nolic的方法了,感谢..

楼主:
这是BT下来后第一个镜像内自带的破解,网上也有介绍
用lmtools查看所有文件都有授权的。

网友:
学习了 多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