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镜像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执行mirror命令时,怎样让元件位置不要变动,只是镜像过来,谢谢!

网友:
    绝对不动是不可能的,可以保持中心坐标不变,执行mirror后再旋转。

楼主:
    哦,等下再试试看。。。

网友:
    在mirror之前把格点调大到2.54mm左右或调得很大就OK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应该是可行;

网友:
    我是这样做的,mirror后,敲ix 0,中心坐标就不变了。旋转也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