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0 DRC

楼主(2009-01-19):
请教一下,我在DRC时为什么内层连接孔会有问题呢?我用的是花孔连接,但改成直接连接后就没有此问题了.那里设置有问题吗?
Isolated copper: Split Plane (GND) on InternalPlane1.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vias detected. Copper area is : 0.56 sq. mm这是什意思呀?

网友:
意思是说你的INTERNALPLANE1层里有孤立的铜皮,面积是0.56平方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