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dxf档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请教下各位,allegro导出dxf档后,再量CAD里通孔的尺寸,为何比PCB里的孔大了?

网友:
要确定大多少
是大很多么?应该是比例问题
大一点点?可能是导出DXF时设置的层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径0.9mm的通孔,在cad里测量变成是R=0.7mm了,不知是不是mil与mm转换造成的问题?

网友:
觉得是你的DXF层导错了
猜想中...

楼主:
呵呵。。。明天还要上班再去搞搞。。。

网友:
我老大说,孔是有焊环的嘛,在PCB中显示的是内环的,
而DXF导出来是外环的尺寸,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就設定為NP 就好啦~定位柱一般不要設定外環,直接做NPH就可以啦,跟機構沒有關係~

网友:
输出可以设置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