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文件输出的设置问题.谢谢

楼主(2009-01-20):
我终于要输出cam文件了.请问,在这个设置里面怎么弄?

谢谢.
请问center 和  scale to fit 有什么不同?
应该怎么设置才正确?
多谢了

网友:
center 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放在中间,scale就是依照原点加上offset偏差值去放置,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只是center出的gerber drilldraw drilldrawing这一张gerber跟其他无法对齐,不过无伤大雅,可以到cam里去改
,第二种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scale to fit是根据定义的图纸大小进行缩放。这个不是1:1的注意,除了在打印图纸时使用外,其它时候不应该使用!
2楼所说的,应该是选择offset才对。

网友(2009-08-26):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