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输出的drill drawing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20):
同志们.
     cam输出的drill drawing的时候,要我选择层.请问选择什么? 我选择top.
预览得到:

这些十字和 A B表示什么?
下面的表格会在版图上打印出来吗?  初学者,根本不知道选项里面什么内容可以选,什么不选,要是有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我什么都不懂,承蒙各位大侠关心,现在终于输出cam了
谢谢
谢谢

网友:
这是钻孔图,不同图示表示不同的钻孔大小,表格的位置是可以移动的.

网友:
这个选层没要求的,那些图标多看看想想就明白了,呵呵..

楼主:
谢谢.
呵呵
YUANHUI217: 给工厂的光刻文件是不是有以下几个(4层)
top     顶层
power  电源
ground 地层
bottom 背面层
上丝印
下丝印
上阻焊
下阻焊
上助焊
下助焊
 NC drill. 钻孔
就这些文件就够了吗? 不需要drill drawing这个层.是这样吗?
谢谢了

网友:
drill drawing这个是需要的

网友:
只是选top和bottom出来的都一样,所以对层应该是没有要求的。

网友:
drill drawing~~~对于后续给制造PCB厂家来说是有很大作用的~~~
NC drill. 钻孔只是给出了正解钻孔位置~~~
而drill drawing是给出了孔的大小---
应该是这样的吧~~~哇哈哈~~

网友(2009-04-10):
size种类是不是越少越好?

如果满足应用的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