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莲花焊盘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一般PCB中接地或电源的过孔会设计成莲花焊盘,但请教高手,在一个PCB设计中如果有多种孔径的via,特别当via尺寸相差较大时,如何为不同孔径的via设置不同宽度的莲花焊盘C:\Documents
即如何为不同的via设置对应的Conductor Width

网友:
PROTEL99SE里面: DESIGN RULES里选择MANUFACTURING标签,双击POLYGON CONNECT STYLE,在对话框中的FILTER KIND里选择VIA SPECIFICATION,即可为不同的VIA设置不同的花焊盘连接方式。AD6里应该也差不多这样设置。

楼主:
AD6已经将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分开了,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不过还是谢谢zhang兄
继续求教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那DXP的呢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兄弟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么?还是我的问题表述有问题?

网友:
在"PCB rules ->plane->polygonConnect"中设置.

网友:
不会是一个一个来设置,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按过孔的直径或孔径来分类设置.过孔不存在焊接导热的问题,如不是出于其它特殊需要我一般是全部敷铜.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按照不同的孔径给它们设置不同的Conductor Width
例如我的设计中有12mil和28mil两种不同孔径的过孔,我如何设置可让铺铜后,或者在内电层生成对应
孔径的两种Conductor Width
另附一问题:在AD6.0中,同样28mil内径的过孔与元件引脚孔
如何让过孔直接与铺地连接,而元件孔则生成十字花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后面说的元件可以设置为花焊盘,内电层需要再PLANE中的设置啊!他们是两个设置的 。

       你前面说的 我没有设置过那,不过我想那class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11-05-17):
e:可以用大小不一的焊盘或过孔配合 使用
放置
放出莲花的效果就行啊
我是用笨法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