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yout库中修改元件后可以同步更新pcb中的元件吗?

楼主(2009-01-20):
我以前用的protel99se时在库中更改了元件后,只要updata PCB就可以把pcb中的元件改过来,请问在pads layout库中修改元件后,如何使pcb中的相应的元件也改过来?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修改后的元件pin脚和更改前的pin数一样,就行了。更改方法是:在pcb文件中编辑需要更改的元件,到了元件编辑画面,直接点击打开,选定所需元件,退出来,选all或选定元件,即可更改。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说得详细点?我还是弄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