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rcad的footprint与pads的part type对应问题

楼主(2009-01-20):
    pads中有一个part type:R,它有两个pcb decals:RES1和RES2,RES1优先级高于RES2

    orcad中有两个电阻R1和R2,R1需要的pcb decals是RES1,R2需要的pcb decals是RES2

因为orcad的footprint是与pads的part type对应,所以在orcad的footprint中只能填写R,那么生成网络表传到pads中后,R2这个元件的pcb decals也是RES1,而不是我需要的RES2,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再重新建个RES2的part typ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