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和EE2005怎么装在同个系统里面,怎样切换?

楼主(2009-01-21):
EE2007和EE2005怎么装在同个系统里面,怎样切换?

网友:
我的方法是装在同一个分区下,把授权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下,两个授权文件分别用不同的后缀,一个是txt.一个是dat.用lic也可以,反正两个不同就可以了,装好了就可以用了,一次只能用一个,切换软件自带了,叫什么忘了,自己试试看

网友(2009-11-21):
能说具体点吗?我想把PADS2007.4和ee2005.3安装在同一个盘里 可是主两个软件如何共存呢?有没有具体步骤啊 最后能贴出来 毕竟我们layout不是什么专业的软件工程师 希望能给予解答

网友:
运行:程序——Mentor——The MGC SDD Configurator就可以选择了,(不知道怎么在这里贴图,你就将就一下吧)

网友:
一起裝在c 盘里也沒問题只要不同名字就可以,例如 ee2005,ee2007.5.ee2007.7 名称沒所謂,切换时要运行:相对的程序——Mentor——The MGC SDD Configurator,比方从ee2005 切换到ee2007.7,你就要远行ee2007.7的MGC SDD Configurator,从ee2007.7 转到那个例如ee2007.5 你就运行ee2007.5 的MGC SDD Configurator 就可以了。

pads 的道理也一样,我电腦內裝了 ee2005,ee2007.5 ee2007.7 pads 9.0,pads 9.02

pads 9.0 pads9.02 还可以一起运行。

网友:
有一个高版本的不就行了,何必自讨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