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关于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9-01-21):
如图所示,希望将自动铺铜所形成的锐角部分去掉,不知道该如何操作?有没有类似与protel 铺铜时LockPrimitives的选项?还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没有~~~要自己做后续处理的~~!!

楼主:
没有~~~要自己做后续处理的~~!!
引用 网友A:
后续处理具体如何操作呢?。。。

网友:
PADS貌试没这种功能,不过你可以通过调节铺铜的Smoothing值来实现,调大点就行了。

网友:
值得学习!调整smothing值不知道是否可行;我感觉如果自己手工做可以用copper cut out来一点一点修改,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2009-03-06):
用手工做是是不错的选择,我刚学会了

网友:
手工做的话太慢了,工作量太大了,呵呵,smooth吧!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处理过

网友(2009-08-25):
这个功能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