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画弧形的Ratio和Angle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9-01-21):
请教高手,在pads中,要绘制弧形线设置Miters复选框中的Ratio代表什么比什么,是曲率半径还是啥,Angle又是代表什么的角度,Ratio和Angle应该怎么配置才能画出漂亮的PCB弧线?

网友:
To Create Miters

You can accomplish a smaller, smoother arced effect by mitering a routed corner.

To create a mitered corner:

Select Preferences from the Setup menu.

Set the Miter type to Arc in the Design tab of the Preferences dialog box.

Set the Ratio.

Ratio is the ratio of the arc radius to the trace width; for example, for a 12-mil trace, a ratio of 1 produces a radius of 12; a ratio of 2 produces a radius of 24.

To apply the miter, select the corner, right-click, and click Add Miter.

Auto Miter
To automatically miter corners of drafting shapes as you create them, select Auto Miter in the Design tab of the Preferences dialog box. The Miters field determines the size and shape of the miter. You can also select or clear auto-miters from the shortcut menu while a drafting command is active.

Use the Convert to Arc command to create arcs from straight-line segments.

这个是PADS里的帮助,能看懂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RATIO是指圆弧的半径和线宽的比。ANGLE选180度就可以了。

网友:
Use Convert to Arc to create an arc from two intersecting route segments. The Angle box in the Miters area of the Preferences dialog box, Design tab controls which trace corners will be converted to arcs. For example, if the Angle box is set to 90 degrees, then only trace corners that form angles less than or equal to 90 degrees can be converted to arcs.

这个也是PADS 帮助文件里的,意思是:ANGLE指把那些小于等于ANGLE中所填的角度的走线的CORNERS变成圆弧,

网友:
所以说PADS里的帮助文件很好,有很多不知道的都可以查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