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tpoint 和 一般过孔的区别?

楼主(2009-01-21):
请问Testpoint 和 一般过孔有什么区别?

楼主:
没人能回答我吗?

网友:
testpoint 可以是用via,最大差別是一般via有蓋綠漆(就是沒有mask),testpoint是要上mask...

网友:
还是没有明白,有没有图片可以对照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测试点常用来调试电路和测试产品功能。

所以要求测试点必须要裸铜。

测试点与via两者可以互用,但前提是via不要盖绿油。

如果产品因为高密度,via必须盖绿油的话,则必须单独添加测试点。

PADS有自动添加测试点的命令,也可将测试点做成一个PART的形式,由设计工程师在需要测试的重

要线路中添加,最后由PCB工程师根据PCB现有空间和合适的间距进行放置。

测试点直径要求不低于40mil,最好60mil或以上,视情况而定,有些比较高密度的板也可用30mil,但

要注意两测试点之间的边缘间距要大于20mil或以上。

网友:
谢谢jimmy版主!高手啊,醍醐灌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