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钢网,呵呵,太傻的问题

楼主(2009-01-21):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钢网.

谢谢.我没有搜索刀.

网友:
钢网用来把半液体半固体状态的锡浆印到pcb板上,目前流行的电路板除电源板外大多使用表面贴装即SMT技术,其pcb板上有很多表贴焊盘,即无过孔的那种,而钢网上的孔正好是对应PCB板上的焊盘,手工刷锡时用水平的硬刷将半液体半固体状态的锡浆通过钢网上的孔刷到PCB板上,再通过贴片机往上贴元器件,后再过回流焊接 。

这个是在百度上找到的,基本是这么回事。

网友:
smt钢网的三种方式制法
1 化学蚀刻 在钢板上涂一层防酸胶 在需要开口的地方将胶除去,露出钢板,用酸腐蚀这块的钢板,形成开口。
这种钢板最便宜几百块,当然使用效果最不好。

2 激光雕刻,很简单用激光直接在需要开口的地方打孔
这种钢板一般1千块左右 使用的最多

3 电铸成型 这种钢板是在激光雕刻的基础上在开口处电铸出内壁以及开口倒角,使得开口内壁非常光滑 利于下锡 这种钢板很贵 要几千块 使用的不多 除非有制程的特殊要求 一般不使用
作用
丝印机用钢网来当作模板,从而对pcb板进行刮锡膏,只要找好mark点,编好程,看看那些位号是屏蔽不刮的就可以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力,高效!

楼主:
谢谢.呵呵
我怎么就没有找到呢

网友:
生产用的,贴片车间一般都能见到,薄钢片,有些洞和焊接的引脚对应

网友:
看见过筛子没有?有很多洞吧!如果把这些洞都对应每个smt元件的脚的助焊层,再把筛子换成钢质材料,就是钢网了。它的作用就是在PCW上刷锡膏,再送到贴片机里去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