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打开不同pcb文件的时候,颜色设置都能保持前一次设置的状态,谢谢。

楼主(2009-01-22):
大家好
我在使用allegro的时候,发现打开一个新的pcb文件的时候,前一次pcb设计的一些参数(比如颜色设置,板层设置)都会丢失
这样每次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又要重新到Color/Visibility里面再次设置一些参数,非常不方便
请问大家,如何操作才能使allegro记住那些设置,这样下次再打开的话就可以方便一些
谢谢

网友:
file-->scripting,将你改动的步骤保存下来,打开新的文件时再导入脚本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这跟我的情况还有点区别
我这边情况是在一个PCB文件里面从top layer切换到bottom layer里面的时候
在top layer里面设置的一些参数(比如显示出丝印层以及器件编号)都会消失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将你的显示保存(color view save或artwork),下次在右边的visibility一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