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解决的问题,也不知行不行

楼主(2009-01-22):
我在用CIS画器件时,需要管脚号是升序排列的,而相应的管脚名称是降序排列的,不知道有没有方法
用place pin array不行啊,难道要一个一个加么,很多脚的

网友:
管脚名称如果不是规则的,那就不能用pin array
如果是规则的,可以把增量改成-1就可以摆放了

楼主:
谢谢,我改了,他提示错误啊,我用的是15.7的

网友:
不会吧,贴个图看看呢

楼主:
比如我要C:\Documents and Settings\fjb0522\桌面\11.bmp
可是改成-1后如下图

楼主:
比如我要画 可是

楼主:
我知道了,提示是管脚名称小于1了,没仔细去看错误提示啊,晕菜了,谢谢版主啊,不发图我还真不会去看提示啊

楼主:
但是好像也不对啊,,,晕了,可能不行了

网友:
做法没错,实在不行的话估计是软件问题
我这边是可以的

楼主:
也像我上图这样的排序么,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
SPB15.5的

网友:
大ic可以用元件编辑器做的吧。
在编辑器里想怎么弄都可以

楼主:
大ic可以用元件编辑器做的吧。
在编辑器里想怎么弄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指用填表画元件么

网友:
现在的orcad已经支持导入pin定义文件了!

楼主:
现在的orcad已经支持导入pin定义文件了!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操作啊,望楼上的大侠赐教

网友(2009-02-24):
我知道你的名字后面BD7小于你的引脚数8了当然不能递减了

网友(2009-03-30):
与楼主问题相同,但是我是PIN脚号依次递降,名称里的编号依次递增,如何设置啊

网友:
做LIBRARY不要去用ORCAD自带的编辑功能,它再好也没有EXCEL强大,使用ORCAD的New Part From Spreadsheet功能,将元件PIN的NAME和NUMBER从DATASHEET里黏贴到EXCEL,编辑成能导入ORCAD的格式,然后随便你在EXCEL里怎么调整,调整完成直接粘贴到ORCAD里,下面要做的只是调整下PIN顺序,方便你作图。这个方法通用1PIN至2000+PIN.

网友:
不能小于1,反过来试试就行了
BC7-->BC0
18-->25
INCREMENT
-1-->1
PIN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