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没有看到阻焊或者助焊层?

楼主(2009-01-22):
protel中,可以通过颜色设置,显示出pcb板上的阻焊层,助焊层.
但是在pads中,我弄了好久,都没有看到pcb上的阻焊层,助焊层效果.
请问,是怎么设置的?我搞了好久了,没有发现
谢谢

网友:
要生成gerber文件才能看见,file-cam
然后里面有一些层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我也是在protel里面非常方便设置阻焊,因为我要去掉阻焊,要加锡的。
可是powerpcb里面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
在solder top或solder bottom里面画你要的阻焊铜箔就行了

你没看到是因为你这两层的color没有设置。

网友:
原来是这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