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上加一个测试点究竟有什么变化?

楼主(2009-01-23):
这个测试点究竟带来什么变化?

网友:
加在零件腳上好像不太好..

网友:
没见过这种用法,放在线上,或者做个短的分支线

楼主:
真是奇了怪了.
为什么在有的文件的连接线上点测试点,一下子就出来过孔
但是,有的文件就不行,设置测设点的时候,点在焊盘上,出现一个灰色的圆圈(中间有标记的那个测设点),点在连接线上,一点反映都没有.
难道哪儿有设置?
谢谢.

网友:
关注TP的问题,我以前也觉得TP感觉没有实际用途,大家觉得有用吗?

网友:
建议手工添加测试点。

比较合适的做法是请设计工程师在需要测试的线路上面增加一个测试点的元件,

PCB工程师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01):
可以自动增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点怎么会没用呢? 测试时要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