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ogic画原理图expedition画pcb可以吗

楼主(2009-01-23):
powerlogic画原理图expedition画pcb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使用pads到expedition转换工具转换。

楼主:
那个工具不灵,会出问题

网友(2011-01-18):
你直接转DX好了

网友:
logic文件,dxd可以直接打开,pcb封装会有些问题。

网友:
能知道为什么要这么用吗

网友:
看看能不能导出一个KYN网表,然后再导进expedition的pcb

网友:
这样不好检查的吧

网友:
2007的LOGIC能转成2007DX不?

网友(2011-09-08):
power logic导出的网表改后缀就可以直接做kyn网表吗?需要处理下吗?等高手解答

网友:
logic与expedition没有直接的接口,无法对接的,只能通过转dx才能导入expedition。

网友(2012-09-12):
版主的终极回答。

网友(2013-03-26):
感觉这是EXPEDITON一大败笔。为什么不学学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