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ROOM 定义方法来实现不同Clearance?

楼主(2009-01-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RULE里可以实现不同的安全间距。我的99SE,可以设置如图:附件

网友:
呵呵,你说的这种方法我还没有用到过!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每个room对应了不同的component class,没有办法直接指定room,但是你可以指定这个room里面的component class的间距或者其它的属性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