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protel还挺爱涮人呢,有关BOM

楼主(2009-01-23):
今天我的设计差不多了,连pcb也画好了,出了一个BOM.
结果你猜怎么了?
BOM居然给我少了点东西.
图上的两个发光二极管. 自己做的封装和元件,lib ref 是optdinode, 封装是12led. 在pcb上有它,
但是在物料清单上死活找不到. 它后面的R400R401都有,就是没有D400和D401.
你们说这是不是protel给我开玩笑?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
应该不会吧,Protel对于料表的生成还是比较严格的,你确信你绘制的元件库没有问题吗?
建议你把你绘制的器件用另外的器件替代再重新生成BOM看看,如果没问题就表明你绘制的器件有问题!

网友:
元件清单上没有的元件是因为你没有给它型号。

网友(2009-03-03):
没有打上型号的话在生成清单的时候有个地方要钩上去的 知道不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生成两个BOM 原理图生成一个 PCB生成一个两个一对,就知道有没有少东西了,以前吃过亏。
另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原理图中元件属性 part为空,做出的BOM 一定会没有这个元件

网友:
导出bom的时候就在原理图里面导出来就很方便的

网友:
开原理图 点tools 有个导出bom表 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