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某些地方改不了过孔类型?

楼主(2009-01-27):
在layout里面,我觉得某个过孔太小,想改成大一点的.
我双击她,然后在属性里面选择了另外一种过孔,可是就是改不了,我也查看了,空间是足够的.只是灌铜了.
为什么改不了过孔类型.
??

网友:
你可能没添加这个过孔类型。

楼主:
我检查了, 有这种类型的.
唉.好奇怪.

网友:
不用用另一种过孔,直接再加一个就OK了

网友:
你的那条网络定义死只用一种过孔,所以不能改

网友:
把via的glued勾选取消就可以了。

但先要确认design rules的routing里面有没有加上另一种类型的via.

网友:
同意某个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