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与pads怎么进行工程更改,求助!

楼主(2009-01-27):
如果画出的PCB板要加元件或增加网络怎样更改呢,各位老大帮一下小弟谢谢。(就是说要从orcad里同步到PCB里)。

网友:
如果画出的PCB板要加元件或增加网络怎样更改呢,各位老大帮一下小弟谢谢。(就是说要从ORCAD里同步到PCB里)。
引用 网友A:

修改原理图,导网表,更新PCB

楼主:
谢谢版主,但好象导进去后网络没更改。

网友:
确定Orcad原理图和网表都更新了么?
如果确定的话,后面就是pads的问题咯

网友:
先从ORCAD里导出ASC文件,和当前PCB输出的ECO文件做比较,(用记事本打开进行修改和ASC文件一样)然后在导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