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09-01-30):
现急需一电路:能够准确检测出供电线(120V/60Hz)路中流过的电流,  以方便CPU判断供电线路中的负载的功率.
比如负载实际消耗60W,通过检测电路检测,再送给CPU识别负载是60W.

网友:
用电流互感器,实现隔离和电流-电压转换。
如果60W的负载就是0.5A电流,互感器电流比选用1A/20mA,次级串一个50欧姆电阻将~1A电流转换成~1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