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4引脚bga可以做成4层板吗

楼主(2009-01-30):
有经验的交流哈我qq,642543118谢谢
焊盘间距1.00bsc,焊盘大小0.6

网友:
问下,BGA144的默认焊盘大小是0.5mm直径啊(我直接从ADI公司下的)?你的改成0.6的是不是你以前焊接用过这个封装啊?器件的球外径是0.6mm的均值!
QQ:108563579

网友:
可以,我324脚都做的4层,需要设计好的stuck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