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画个6层板子,

楼主(2009-01-31):
allegro画个6层板子,一般是哪层是电源,哪层是地

网友:
个人认为从上到下:TOP层    GND     布线   VCC    GND   BOT层

网友:
选择很多,但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至少得知道系统频率多高吧。

网友:
要先决定要几个信号层几个电源层
再折中选择叠层结构
一般信号层要靠近GND或者PWR层,以减小辐射
PWR层要靠近GND,减小PWR层阻抗

网友:
英文牛的话去www.pcblibrary.com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www.pcblibraries.com

网友:
顶楼上的,把文档的地址告诉大家,有空就去看吧
http://www.pcbmatrix.com/Downloads/GeneralDocuments.asp

网友:
一个比较常见的叠层结构是top层、二、三层是信号层,四层GND、五层VCC,BOTTOM层

网友:
楼上的 你的这个层叠我还第一次看到,那你第2层的参考层是哪层,阻抗怎么控制?有详细的层叠表分享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