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5 SP2安装不成功

楼主(2009-01-31):
pads 2005 SP2安装不成功,一直都是DEMO,重装后再装一直都是DEMO,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个好心人帮帮我?谢谢!

网友:
安装前注册表要进行深度清理。

实在不行的话,就装一个精简版吧,也蛮好用的。

网友:
flexlm不允许系统时间更动,如果有更动过就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找个工具搜寻时间把它更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那么复杂啊,搞的这么神奇,哎很好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