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放置元器件怎么错了

楼主(2009-01-31):
大虾们
为什么我这样放置元器件都是绿色的啊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么
真郁闷啊
帮帮忙
就急啊

网友:
难道说是ROOM的原因?那就把ROOM删掉!

楼主:
ROOM怎么删啊
我是新手啊
大虾们帮帮忙哈

楼主:
弄明白了
就是那个room
【红色“主电路”这个绿色块就是PROTEL里对某个电路块定义的一个堆放空间(ROOM)。你可以把这个堆放空间里的元件联系到一起,并且集中布局。当你选中这个ROOM,则这个ROOM里的有关元件也全部被选中。你会发现,在这个ROOM外面的元件都变成绿色,而在ROOM里面的颜色正常。如果把绿色的元件拖回到ROOM里面,则也恢复正常颜色。ROOM的大小可以调整。不过好象不能任意形状(不能圆弧)。一般都是把这个room删除了 】
CB中有多个完全相同的电路块时,先在sch中将电路块画成层次电路图的形式,更新到pcb中,就会产生多个room块,先将其中一个room的元件摆好位,布好内部连线,再选design->rooms->copy room formats,点击刚才布好的room,再随便点击其他room,就会弹出如下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中可选copy元件及序号的摆放位置、 序号的格式、布线、room形状,以及需要copy到哪些room中等。最后点击ok,一切就ok了!在protel dxp下通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是把设计规则改了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2009-03-13):
Room是什么啊,怎么删的啊?

网友(2009-10-31):
就是原理图导入的时候出现的哪个绿色网格
  对不对啊·?

网友:
运行DRC检查,看看违反了哪条规则,然后把rules重新设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