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布局问题

楼主(2009-02-01):
大家知道,好的布局是PCB成功的一半,在用orcad做原理图,pads做PCB的时候,除了一般的布局要求,感觉PCB的布局占据了整个设计的绝大部分时间,而且要反复调整,请问高手,有没有更加快捷的方式解决此问题,要一个一个的去布局,板子小了还可以,大点的话简直就是一种痛苦,教程上大半都是大概的说说,对实际的设计,一点作用都没有,有那位高手可以帮帮我啊

网友:
想偷懒,呵呵
多练是最好的方法,当然最好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不然就算你布了N块板,你在布局时就仍会想放在这里好不好?或者在布线时过孔打在哪里好呢?线宽\线距\线长究竟是怎样才好?

推荐 信号完整性分析 一书,看完这本书你会对很多问题说:原来你也不过如此!

个人趋向于:不管高/低速时,在不增加成本\难度的情况下按高速情况处理,比如要端接的,在低速情况就没必要了,因为增加了成本。

网友:
没有快捷的方法。
只能依据模块电路和结构来布局。
只有八个字:熟能生巧,胸有成竹

网友:
同意某个楼上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