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是怎么工作的,它的工作电路和电压多少?

楼主(2009-02-01):
蜂鸣器就这样连接到FPGA的输出IO上吗?需要考虑输出信号的频率吗(听说人耳的响应频率是20KHz左右,要将驱动信号也设置在这个频率吗?)
! w$ b: m2 M6 [- i不用考虑工作电压和电阻吗?

网友:
要考虑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如果你要发出不同的响声就考虑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