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6.9的库

楼主(2009-02-01):
俺最近在用altium Designer6.9画图,但发现这个软件元件库好多没有,甚至没有99SE的全,像CD4021和CD4094都没有,并且英特尔的库也没有,连个8031的CPU都找不到,不知怎么搞的。另外请问能不能把99SE的库转到Altium Designer里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
在AD里面直接添加99Se的库不就行了么!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怎么添加吗?谢谢。

网友:
我记不清楚99的库是麽样得了。
如果是在DDB文件里就先导出PCBlib文件。
然后找到AD的库添加上就行了吧。libraries》install 找到装上就行了吧。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

楼主:
搞定,直接添加不行,需要先用AD6.9把那个库打开(进行转换)才能为AD6.9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