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ARM的封装内总线长度

楼主(2009-02-01):
请教路过大虾:三星系列的ARM处理器,用DDR内存,要求DDR信号线做等长处理,但三星的资料中并没有提供信号线在BGA封装内的长度(Intel和Marvell的资料一般有提供),是不是说三星系列ARM处理器的DDR总线信号在BGA封装内是做过等长处理,而我们不用考虑内部信号线,只要板上走线等长就可以呢?
急用!!!求教!!

网友:
三星提供的所有设计资料上都没有提到length matching吗?是不是漏看资料了哦,封装内部等长的可能性不大,总线差100多mil也是正常的。
知道确切的等长要求么?误差范围是多少?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忽略芯片内部线长失配。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S3C6400,是三星网站上提供的资料(我注册的),提供了IBIS,及开发板的PDF文档,um等,三星的文档不多,没有见到有等长layout要求的文档。
以前做三星的ARM(我做过的2440,4510)也没见过总线等长layout要求文档,只是原来都是用SDRAM,自觉没有太大必要,也就只在外部做等长就得,现在要用DDR的,没有这个文档,那风险就大了。

楼主:
封装内部长度,我做过intel的(有提供文档),内部封装长度(DDR部分)相差500mil的也都存在啊,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DDR总线作等长(+-40mil),根本不考虑封装内部的补偿。
嘿嘿,偷懒吧

网友:
忘了说了,时钟频率是133MHz的,参考一下吧

网友:
误差在500mil都是存在的吧

楼主:
资料中没有说明DDR信号线的封装内长度,其他芯片我见过相差500mil以上的,不过三星的芯片没见过相关资料,问过一些前辈,多是说没有说明就可以忽略封装内的,可能三星芯片这块信号线的封装内长度失配不是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