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DR走线的问题?

楼主(2009-02-01):
有一个问题想了很久有点不明白,DDR1的时钟频率仍然是133MHz,只是它采用了不同的编码方式:在时钟的上升/下降均采集数据,是否是说那的时钟线频率仍然是133MHz,而数据/地址线的数据率是266MHz呢?

网友:
数据线实际上最高也只能达到266MHz,你画时序图就看出来了,仿真的时候可以用133MHz进行;
地址线最高也只能达到133MHz,仿真的时候可以用66MHz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