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属性设置问题

楼主(2009-02-02):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在设置好的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属性后,为什么在PCB LAYOUT后,用DISPLAY ELEMENT命令显示的基准线上的线长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非基准线上的线长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一样?基准线上的线长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如图)谢谢!

楼主:
再问一下,为什么设置了RELATIVE_PROPAGATION_DELAY属性后,如果长度不在设定的范围内也不报错?

网友:
线长的误差在tolerance范围内,不报错是因为没有打开相应的DRC

网友:
有E/D错误  你没显示出来吧  Through All Drc

楼主:
领教了。再问一下,基准线上的线长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2010-12-02):
    请教如何在sig中设置基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