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为什么在板子上对BGA进行fanout的时候只有部分pin脚能够产生扇出呢?

楼主(2009-02-02):
大家好,附图是我扇出之前和扇出之后的两张图,不知道为什么扇出只能一部分管脚有效果,谢谢
第三张图是我在fanout时候右键setup里面的设置,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1    2    3

网友:
我的是这样的,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估计你应该是先布局差不多完成了才Fanout是吧?
把你Bottom面BGA正下方的器件先Move到别的地方
待Fanout完成后再把他们放置进来
PS:一般Via Location选择Anywhere比较好点,只是建议而已,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
多fanout几次,如果还不行,改一下约束设置值,过孔与焊盘的最小距离

网友:
楼上的superlish版主:
和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楼主设置的via location为inside,这种设置对于BGA来说是可行的,执行fanout时via都被放置在器件的Placebound内部,outside则是被放置在外部,所以对于楼主的这颗BGA来说设置outside是不可行的(线走不出去)。inside和anywhere是可以的。
而对于此BGA的direction设置必须为either,否则线也是走不出来的in是指via的方向朝着pin内部放置,out则是把via放置在以所有的pin外框为准线之外

网友:
楼上的superlish版主:
和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楼主设置的via location为inside,这种设置对于BGA来说是可行的,执行fanout时via都被放置在器件的Placebound内部,outside则是被放置在外部,所以对于楼主的这颗BGA来 ...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