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中使用线性稳压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2-03):
电源设计中使用线性稳压器的作用是什么?
比如LP3966,用来做什么的?我看很多设计中都使用了,谢谢指教!

楼主:
有没有大侠能点化一下啊??

楼主:
有没有人路过看看啊?谢谢!

网友:
降压 纹波小

楼主:
谢谢你!
那如果已经使用了芯片进行5v转3.3v的输出了,还需要么?

楼主:
不会是多此一举么?

楼主:
那比如输入到稳压器的电压是3.3V,那输出的电压还是3.3v,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加了稳压器之后纹波就小点?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电源设计都可以这样?比如说我使用不同的芯片进行了电压转换之后,都可以加个稳压器,达到减小纹波的目的?
谢谢!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LDO 相对DCDC来说成本低,而且纹波电流小,适用对电压要求比较高的电路
对于输入输出压差比较小的情形下,转换效率也非常高
减小纹波可以使用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