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内孔径的问题

楼主(2009-02-03):
我自己想画个bga的4层板,144脚的
      bga间距1mm,焊盘直径0.55
      然后我设置线宽0.127,间距0.1524mm(不知道是不是得跟线宽一致。。),通孔孔径0.3048(12mil),通孔焊盘直径0.635(25mil)
如图,结构自动布线后,发现没有一个通孔是在bga内部的!!!

我参照的是个6层板的,他的通孔就在bga内部好好的。通孔焊盘比bga焊盘大点是0.4几,孔径0.2,为啥我这个就不行

请教哈大家通孔怎么设置放在bga中?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

网友:
想必你是用自动布线做吧?想做出较好的Layout就不要偷懒.自己一点点慢慢布.

楼主:
你能推荐哈bga4层板的bga焊盘直径,通孔直径孔径,线宽,间距?

楼主:
我现在自动布线都99.64了,就是由一个线练不出去,在bga中间位置

网友:
你可把BGA内通孔的焊盘设计20MIL,间距设置为5MIL,通孔就应会在BGA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