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导网表到ALLEGRO大多疑惑了

楼主(2009-02-03):
各位大虾,之前用pads. 导网络之前准备工作.DRCAD 原封装名要与PCB的封装名.一定要对应.
  刚刚看了orcad 导网表到allegro视屏教程...说的太简单了.
他一下子就导进去了.
以下是我的疑问
1.ALLEGRO做封装的时候.名字是不是要跟ORCAD的PCB Footprint统一?
2.(打开工具包中的pad designer,这是一个制作焊盘的工具.)这里的制作焊盘是不是指PADS里面的做封装,PADS里面的封装还有丝印的呀.可是在ALLEGRO/pad designer 没有看到丝印跟管脚的位号?

网友:
第一个问题:是的,一定要完全对应
第二个问题:Pad designer只是设计焊盘的工具,封装是在Allegro中做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是的,一定要完全对应
第二个问题:Pad designer只是设计焊盘的工具,封装是在Allegro中做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
  你说的,1.Pad designer只是设计焊盘的工具.这个焊盘拿来做什么呢?
2    封装是在Allegro中做的,请问.是不是在开Allegro,new—>package symbol(wizard)这个里面做的.

网友:
1.焊盘是用来Allegro做封装时候调用的,Allegro中要设置路径(焊盘保存的路径)
2.是的,这个是向导制作,也可以选package symbol手动绘制

楼主:
1.焊盘是用来Allegro做封装时候调用的,Allegro中要设置路径(焊盘保存的路径)
2.是的,这个是向导制作,也可以选package symbol手动绘制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还是不明白,我去多看点书.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