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内层分割实例

楼主(2009-02-04):
POWERPCB内层分割实例

网友(2011-08-17):
支持原创 刻苦学习。

网友:
    不错,挺详细的

网友:
    拜读之后,有几点可以探讨:
    a,一个分割网络区域不能包含或包含于另一个分割网络,如你所说应该是这样的,不过看你的分割有包含或者被包含的部分,这应该是处于不同的层,如果这样可以立即。再有就是,cam plane画铜皮框,是否可以通过设置不同铜皮框的优先级来实现包含或者被包含。
    b,结合本人实例,有一次设置了cam plane,如此一来出gerber应该是负片,结果本人以器件形式做的test points全部接地了,哈哈,想来是cam plane惹的祸。我现在都不用cam plane,全部用no plane或者fixed/splited,哈哈哈。其实,感觉这样更简单,用负片gerber数据小的理由简直可以忽略。
C,整个内层如果为同一网络请选择CAM PLANE,只能选择一个网络名。
    要分成几个网络则选择SPLIT/MIXE…(分割),可选择多个网络名。
关于只有一个net,其实就是fixed/splited的极限情况,only one net;

网友:
    d,好像你只有一个地,且为inner layer 2,inner layer 3为VCC AND VDD.
E,20H规则,不知道注意没,说起来,我几乎都不用,因为用起来电源层内缩太厉害,我的板子一般要求强度高些,H相对大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