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的拐角小于90度,这个问题严重吗

楼主(2009-02-04):
导线的拐角小于90度,这个问题严重吗
没有做过板子,还真没有概念。
请大家赐教。

网友:
从实际使用调试中看90度一般问题不大,小于90度实际没遇到过。

网友:
不是很严重。频率不高的信号影响不大。

请放心使用。

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应尽量不用锐角。

楼主:
听说这是制作的时候的工艺问题。不是频率问题吧??????
请jiimmy 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