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能不能同时配置两个数据库?

楼主(2009-02-04):
    orcad如果配置了本地数据库,是不是系统自带的数据库就不能用了?能不能做到两个数据库能同时用呢?还有配置了本地数据库之后,ICA功能可以查找,但是不能Place in schematic吗?

网友:
    同一时刻只能使用一个数据库,你可以配置多个切换着用;
    ICA查找的器件可以直接摆放到原理图中,但是DBC要配置好,关键在于ICA的主要属性与你自己数据库中的属性要做Map映射。

楼主:
    版主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呢?能不能借我看看?谢谢!

网友:
    版主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呢?能不能借我看看?谢谢!
引用 网友A:

本版块有这方面的内容,你先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