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点接地与敷铜

楼主(2009-02-04):
我经常听说过低频电路需要单点接地,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敷铜了?因为感觉敷铜以后就不是单点接地了
    还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
不是不可以敷铜,而是要注意地线的处理。

对于要求较高的低频模拟电路,需要注意电流的流向和环路。

不能像数字电路那样,画一个灌铜外框,一灌铜就完事。

模拟电路PCB设计的难点和重点都在于地线的处理技巧上面。

不然画出来的板就会有干扰和EMC问题。

楼主:
就是说 假如是单点接地的话,就需要手动处理 不能把铜副到单点接地的地线上去?

网友:
我一般都用灌铜的,能不能请2楼讲讲模拟电路具体的铺铜方法,谢谢

网友:
TO:3楼,4楼

举个简单的例子,多个IC等供电,VCC,地线使用并联单点接地,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