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protel和PADS的图标区别开来?

楼主(2009-02-04):
    我的电脑中原来装的是protel,最近又装了pads,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从protel和PADS导出的pcb文件扩展名都是pcb,一个是大写,一个是小写,但是对于windows来说,这是没有区别的,这就导致这2种软件输出的pcb文件图标都是相同的,要么全都是protel图标,要么全都是PADS图标,而且经常发生protel的文件用PADS打开,PADS的文件用protel打开的情况,请问除了修改扩展名,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哈哈,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我设置默认是pads,但是碰到protel的就提示格式不正确;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并且pads有一个问题就是版本兼容的问题。同是pads的格式,版本不一样,有时候还真打不开,头疼啊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期待高人!!

网友:
    版本是向上兼容的啊
安个最新的就搞定了
可以把他们的图标更改后打开的时候选择不通的软件了

楼主:
    版本是向上兼容的啊
安个最新的就搞定了
    可以把他们的图标更改后打开的时候选择不通的软件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是可以用的,问题是有时候要打开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哪个软件输出的pcb!我是99se+2007.4

网友:
    PADS2007.4可以打开PowerPCB4.0.1低版本的文件吗?我安装了PADS2005不行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暂时还没有什么好方法,只有一个个试一下了,主要就是PROTEL99SE和PADS的扩展名是一样吧。

网友(2011-12-30):
    我也是,期待更好的办法解决头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