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属性能一次性更改么?

楼主(2009-02-04):
我在想,用orcad画原理图时,有十个电阻的组织为470欧姆的,我能一次性批量的更改阻值么。比如像excl那样改一个,其他的拉一下就OK的

楼主:
找到方法拉,哈哈

网友:
呵呵,说说看呢

楼主:
就是选好相同阻值的电阻,双击弹出属性编辑框,点击value是该列变黑,会弹出对话框,填你要的value值就好了。我是新手,希望版主多多指教啊

楼主:
点击value使该列变黑后右击edit,这时才弹出你要的对话框,呵呵,更正了,可别误导大家啊

网友:
好方法,每次都是一个一个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