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tel pcb里面的3D模式

楼主(2009-02-04):
我画好一个不规则的pcb,可是在用3D模式浏览时却显示一个长方形。

网友:
建议LZ把PCB发上来。

网友:
prtel  3D不支持非矩形板

楼主:
多谢版主的热心!!!我的设计电脑是封闭的不能联网,我只能在公用机上,两台机子不可以数据交换,因此我上传不了……

我刚开始的想法和  wulin   一样,可是不感确定,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能力有限。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用protel DXP设计了一个很不规则的pcb板。外框是我用 auto cad 导入进去的,然后设置成  keepout   layer  系统默认为紫色的。当我完成板子后,想查看它的三维效果,发现它只是一个长方形而已,我怀疑是我的板宽设置有问题,可是我又找不出问题的内在原因,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请高手帮忙肯定一下,是不是protel 里面是不是真的不支持非矩形的模型。
谢谢……

网友:
是的,PROTEL99SE之前版本的不支持,建議使用 AD6的試試吧

楼主:
楼上大哥说的 AD6 指的是  protel 2006吗?

网友:
    有个奇怪的事,3D显示时,电解电容用的是同一个封装,编号也是C开如,容量是2200U/10V,可编号为C40的那个显示不出来是电容,只显示成灰色,对于这个问题,谁可以说说问题所在,有没有相关一些资料,比如集成块编号要使用U开始的编号,电容使用C编号等这些资料?

网友:
    楼上大哥说的 AD6 指的是  protel 2006吗?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了
    AD6是继Protel DXP之后Protel系列的最高版本软件,全名为:AltiumDesignerSummer08,现在最新的版本好像是8.0的吧。
    论坛里有介绍这个软件的帖子,你可以搜下看。

网友:
    最新的是 AltiumDesignerSummer09了.

protel公司这个夏天很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