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限定最大线宽6.35mm,要走大电流是不是只能多线重叠拼接,谢谢!

楼主(2009-02-04):
或者用copper来进行粗的走线。

谢谢指点!

网友:
6.35MM宽在通常1OZ厚度至少可有10A的电流载量

楼主:
我需要过20A电流呢,35um厚,不打算加厚铜箔,走线10mm宽,然后去阻焊加锡。

有没有高手搞过大电流呢

目前看来只能利用copper了,谢谢!

网友:
过流能力不够的话,阻焊加锡,再加铜线or铜片

网友:
这种大电流的方式一般如果是远接线的话都是使用导线,头上用压线块,通过螺丝固定连接的。PCB上的短距离连接大都是采用铺铜,但是间距一般会比较大,要考虑电弧。

楼主:
两位版主所言极是!
板载走线,大电流;考虑过加厚,但是目前暂按35um来做。去阻焊,以后看情况加锡或者焊铜导线。

网友:
你还要增大电流可以用铜皮 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在多层PCB板上选择用平面搞面 不知楼主意下如何?

网友:
走大电流可不可以加跳线?

网友:
加copper并打via,或者单独做一层电源层!

楼主:
由于要换layer走线,COPPER的确需要打VIA,这么大电流,看来VIA应该打很多个,重叠区域要全部打满?各位有没有现有的这样走线的实例,以前没搞过大电流,头皮发麻,哈哈

谢谢楼上!